楼主(2018-02-04):
APM飞控定高不稳怎么办

网友A:
那就定点呗,定高只稳一个维度,还有两维要靠定点

网友:
定高5米以下用超声波就稳,用气压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定点呗,定高只稳一个维度,还有两维要靠定点

定点也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点也飘

自动调参了没有?飞控是否位于飞机正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点也飘

GPS模块有没有?

网友B:
请确认罗盘是否正常工作
方法是。用数传连接电脑
机头分别朝4个方向。看地面站。机头朝向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
那么拿起鸡鸡。。快速旋转
看地面站有没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调参了没有?飞控是否位于飞机正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确认罗盘是否正常工作
方法是。用数传连接电脑
机头分别朝4个方向。看地面站。机头朝向是否正确

罗盘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盘正常

你刷的什么版本的固件?再就是拆开飞控外壳看看气压计是不是5611的?气压计有没有海绵覆盖?

网友:
換mini pix 套裝~  Hdop 值 會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