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飞友大家好,有个无人机电调校准的问题希望能指导...

楼主(2018-02-05):
打算自己组装一台无人机,就在网上买了6轴的F550的机架、Pixhack V3的飞控、小营科技XE300的动力系统套装,3S 5200mah的电池,还有天地飞9通道的遥控机。

经过组装完成、飞控调参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电机转不起来,电池插上去以后,会有哔……哔……哔的响声。

感觉应该是由于油门行程没有校准的关系,但是按照V3飞控的方法 以及电调本身的校准方法都校准不了。 一直会有上面的响声。

所以希望有经验的飞友,帮忙出谋划策,万分感谢

网友A:
挨个用接收机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挨个用接收机校准

你好,也试过了,还是不行额。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电调线插反了

网友:
多校准几遍,然后检查线路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电调线插反了

应该是不会的,检查了好多次,同事也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会的,检查了好多次,同事也看了

电调响的原因就是,只有电源输入但是没有信号

网友:
上图吧,凭空想像帮你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还有你遥控器油门校准了没有?这些都会导致电调校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