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教教我,pix飞控转圈

楼主(2018-02-05):
pix飞控,起飞,飞机转圈怎么搞,一有风就转圈

网友:
确定通道插对了?

网友:
应该是罗盘的问题,可能外置和飞控内部罗盘方向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云里雾里的。应该是多旋翼咯,转圈是啥,自旋还是盘旋?

网友:
先看下你的电机座角度调整好没有

楼主:
搞定了,电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