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穿越机转弯的问题

楼主(2018-02-05):
前几天刚入的穿越机215,B6 F405飞控 ,刚开始用自稳模式练习了2天。今天用手动模式飞行练习,飞直线还算可以就是转弯会后飘的厉害。我是左手油门的遥控器。我的手法是左手打左掉头这时候飞机差不多和前进的速度后退。这时候我右手向前推杆(没给油门)飞机前斜大概40-50度左右飞机自动升高,然后飞机以很快的速度俯冲,这时候对于新手很难控制了,我都是切自稳救回。请问大神们你们转弯都有什么技巧没有?

网友:
多练习吧,炸个几十次就会了。

网友:
rate 太低机器没反应过来

网友:
自稳模式,右手一直推杆,左手打方向的同时右手打横滚

网友:
转弯其实是要加点油门的,否则会掉高,用模拟器练习吧

网友:
虽然没看懂你再说什么,但是!练个模拟器FREERIDER或者liff都可以!直接上手动我试了感觉好多了

网友:
飞过固定翼没有,飞过直机没有?转弯手法类似。我停飞2年了,当初也是自稳起手,转弯不会,进阶过程自稳转手动,是最难的过程,一开始你就飞手动是进步最神速的选择。
。。。。。。。。。。。。。。。。。。。。。。。。。
说回手动模式转弯的问题,我把自己的操作通过视频截图给你看看,多练模拟器才是王道

网友:
我是日本手

网友:
怎么空中翻掉头?

网友(2020-12-14):
试试油门归零,自旋跟俯仰推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