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关于电调不能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8-02-05):
请教下泡泡老师和各位大神,最近买了一个Mini Talon的V尾固定翼,更换了乐迪Minipix飞控,经过调试舵机数传均正常,就是电机不转,上电后电机会有一秒一次的嘀声(貌似是没有输入信号的提示,接线均正常)但是无法转动,于是开始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始终失败。
现象就是油门最高位上电飞控自检完没有红绿蓝灯光交替闪烁,只有黄灯闪烁,也没有提示音,如果按安全开关解锁会有很急促的连续滴滴声。过几十秒以一声长嘀结束。
这个问题困扰我多日,还令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配置如下:
乐迪R12DSM接收机
乐迪AT10II遥控器
乐迪Minipix飞控
飞机自带的好盈乐佳30A小电调

网友A:
请教泡泡老师关于电调不能校准的问题。 固定翼,舵机,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pxhxkij 7592 那是没解锁状态,没解锁PIX不会输出信号~电调就会当脱机报警。

网友B:
新手课堂,用乐迪PIX 玩固定翼的方法。7月8日更新
http://www.moz8.com/thread-9227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没解锁状态,没解锁PIX不会输出信号~电调就会当脱机报警。

对对对,我按了安全开关,掰了摇杆解锁但是起飞检查有错误,后来连上MP才看到,关了arming_check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课堂,用乐迪PIX 玩固定翼的方法。7月8日更新
http://www.moz8.com/thread-92275-1-1.html
(出处: 模友 ...

一定继续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