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摄像头

楼主(2018-02-06):
我的图传连接之后为什么看着这么模糊,

网友A:
转一下摄像头,调焦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一下摄像头,调焦距

调好了  谢谢啦!

网友B:
我用的700线摄像头 小飞手加蘑菇天线,创新科600毫瓦的发射,显示效果好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700线摄像头 小飞手加蘑菇天线,创新科600毫瓦的发射,显示效果好差,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感觉小飞手显示出来就这个德行,虽然和7寸的锐视分辨率一样,但两个还是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