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新手求教关于混控的问题

楼主(2018-02-07):
新手外行,照葫芦画瓢用MCE7外壳改装了一部萝莉3,准备玩车和船。现在困在差速混控的问题上了。不知遥控器混控应该选三角翼还是差速,对应的两个双向电调插在接收机哪几个通道上?在此求教。
先谢谢啦!!

网友:
为什么要混控?直接油门1通道,转向2通道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两个电机,接接收机的1、2通道。在遥控器里面设置一下混控--差速。接收机输出模式为1通道PWM,2通道PWM。再将通道三映射到运算1,通道四映射到运算2

网友(2018-04-08):
也不懂,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