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ingkong 飞蛋100 130

楼主(2018-02-07):
开年后准备入手kingkong 飞蛋 ,是选100轴距还是130呢?各有什么优劣 ?老师傅进来指导一下。谢谢了、 新年马上就到了,在这里也祝大家新春快乐,恭喜发财,万事如意!

网友:
130稳定点,100灵活点,实际区别不大

网友A:
130稳定,180那不更稳定

网友:
还是入手银燕的吧

网友:
小的不受风,130吧!

楼主:
还是130吧

网友(2018-03-22):
引用 网友A:
130稳定,180那不更稳定

那260不是更稳定吗

网友B:
100吧,朋友买的130,退了!130相比100,轴距加长了但是板子还是那么厚,摸上去感觉机臂软软的!室内情况下,尤其是新手建议买ET100!否则你会发现蛋蛋在室内太快太暴力!而且蛋蛋的浆保护器没有ET100耐炸!Et100是360°的浆保护器!100蛋蛋和ET100我都有!室内,室外我都飞的ET100!但是风大的情况下(可以把空矿泉水瓶子吹翻的风)蛋蛋机应为暴力受风得影响远远小于ET100……两个飞机重量相差只有几克!电机都是同样型号的电机!

网友:
新手建议买ET100真的是随便炸!中级偏上且会调pid的玩家可以玩蛋蛋!100轴距的情况下两个飞机都很耐炸,反正我就是靠这两个飞机度过了新手期!这两个飞机我也不知道炸了多少次,目前没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吧,朋友买的130,退了!130相比100,轴距加长了但是板子还是那么厚,摸上去感觉机臂软软的!室内情况下 ...

有人说kingkongET100的图传有问题,图象有水波纹,你的有这个情况吗?》

网友(2019-01-10):
看你在那里飞了,轴距小的灵活,但是我感觉130的比较尴尬,115的还好,我飞的是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