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检测美利达飞机上电池的电压

楼主(2018-02-08):
请教各位大神,怎样快速检测美利达飞机上电池的电压,我每次都是用万用表检测,太麻烦太慢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咯

BB响插不上去,美利达电池上正负极的插孔太窄了。

网友:
可以自己改一下

网友:
有照片没?我见过有个hs接口的很像是小号的标准1.27杜邦接口。可以考虑焊个转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