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别人做个车,只能下楼呀

楼主(2018-02-08):
https://imgcache.qq.com/tencentvideo_v1/playerv3/TPout.swf?max_age=86400&v=20161117&vid=y0542qk1gl1&auto=0

网友A:
是不是两轮间距小了

网友B:
动力,摩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两轮间距小了

具体的轮子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摩擦不够?

  恩,可能若干原因

网友:
主要还是动力不足,看原版的电机大不说,估计还是金属齿轮的。

网友C(2018-03-19):
潘总,这几天我正好在琢磨这个小车,这六个轮子要怎么控制才能实现转弯和原地掉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潘总,这几天我正好在琢磨这个小车,这六个轮子要怎么控制才能实现转弯和原地掉头啊? ...

我的设定 跟 4个轮子, 2个轮子 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设定 跟 4个轮子, 2个轮子 都是一样的

经您这么一提醒,我突然开窍了:把每侧的三个轮子当成一个看,就可以套用两轮小车的差速控制了。原来这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您这么一提醒,我突然开窍了:把每侧的三个轮子当成一个看,就可以套用两轮小车的差速控制了。原来这么 ...

网友D:
换金属减速电机,有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金属减速电机,有刷电调

恩,回头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回头改进。

我做的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动力弱了点,而且轮距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