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飞机抖抖抖,用的是APM飞控2.8的

楼主(2018-02-08):
飞控是APM2.8,飞机330的,2212的电机用的是大疆的9寸桨,电池4s  5000毫安的方块状的 如图,电池是绑在机架正下方
飞机飞起来之后会一直抖抖抖,不稳定    但是换成3s5000长条状的电池就不会了,换成1800毫安的长方形的也不会抖,都很稳
求助!这要怎么办?
可以通过调APM飞控调节吗?具体步骤是怎么样的?求助!

楼主:
飞机如图,遥控是乐迪AT10,求问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电池电压和重量与pid不匹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和重量与pid不匹配了

请问那要怎么调整?
小白上路求指教

网友:
上网搜自动调参,

网友:
电池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