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机链接3dr不稳定求解

楼主(2018-02-09):
最近买了条otg线用手机地面站(场外搬电脑太麻烦)但是我的手机有连着飞了一会就断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给下解决方案

网友A:
手机 USB 供电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 USB 供电不稳定

给usb接个5v供电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usb接个5v供电是吧

数据接 手机。。数传用充电宝供电。

网友B:
3DR数传就是八十米的距离,虚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R数传就是八十米的距离,虚的很

你没调功率吧我试过拉距一千两百多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调功率吧我试过拉距一千两百多米

最大了,反正圈子里都说3DR就这吊样,当然跟环境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了,反正圈子里都说3DR就这吊样,当然跟环境也有关系

有木有什么推荐的数传啊价格不要太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木有什么推荐的数传啊价格不要太高

好的都要大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都要大几百

只要不过千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