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实测BF3.3+K(卡尔曼)滤波,手感变化明显

楼主(2018-02-09):
关于BF3.3和卡尔曼的说明大家可以去看二水的贴。

网友:
二水是哪位

网友(2018-03-15):
乐迪新摇杆到手,已经装好爽飞,谢谢萝卜推荐

网友:
请教下我飞赛道急转,加大油门机头转过来的收油的一瞬间,飞机副翼左右摆2下到3下,哪里设置出了问题,从bf3.2到3.3都是如此,飞的默认参数,PT1滤波全关,动态滤波打开。

网友:
二水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