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CF或者BF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2018-02-09):
具体体验如何,麻烦具体说说,谢谢

网友:
我的副口的链接线找不到了至今想刷都没刷

网友:
个人认为刷了通道变少一个,稳定性不好,建议不会调测不要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3d刷inav更好,可以加磁罗盘,气压计和gps,用来飞固定翼太好了

请问cc3d怎么加气压计罗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3d刷inav固件就可以添加气压计和罗盘,还有gps了

端口怎么连接呢?我只能联个gps。 cc3d有i2c口?

网友:
bf 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