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接收机 第一次用的注意了!(飞蛋130)

楼主(2018-02-09):
我是华坑SBUS的接收机 愣是没有SBUS输出 搞了好久没成功 还一不注意把F3的串口关了 又寄到卖家去刷固件(因为我每次刷固件都提示固件错误,可是真的没有错啊) 后来也没心情搞了 有一天又翻出来看看发现这接收机是有PPM输出的 我似乎又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马上改了线 握草有信号了终于成功了 由于没焊好去刮了一下焊点 铜箔掉了 想找其他连接点 又把单片机引脚焊一起了

wrnmmp哟 飞控挂了 又特么赶上要过年 快递要半个月后发 现在劳资整个人都不好

楼主:
不少人都反映这接收机有问题

网友:
主题和内容不太对路!

网友A:
据说华科尔的这款接收机有“无壳”和“有壳”版,后者才有SBUS输出,前者没有……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化坑自己出的sbus接收机吧,我买了六七个了,貌似一般的穿越机上都没啥问题啊,拉锯没有测试过,穿越机嘛,你也飞不了太远,用了几个月了没发现啥问题啊。至于少飞控,也不是第一次烧了,自己焊接的时候稍微不注意,或者技术不好,设备不行,我都烧了好几个啦,除了多买点备件,或者自己多加小心之外,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网友B:
我也有几个华坑的sbus,使用倒是没啥问题,就是没有反接保护,电源接错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几个华坑的sbus,使用倒是没啥问题,就是没有反接保护,电源接错就烧

刚这样搞坏一个,就是gnd 接到信号线就坏了……30块的都没事

网友C(2018-03-17):
       有人知道这个接收机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吗

网友(2018-10-21):
这玩意真的累人。

网友(2019-03-07):
不懂绑顶,混点牛币

网友(2019-05-09):
引用 网友A:
据说华科尔的这款接收机有“无壳”和“有壳”版,后者才有SBUS输出,前者没有…… ...

无壳版怎么接线啊,小白晕了

网友:
无壳版怎么接线

网友(2020-09-20):
引用 网友C:
有人知道这个接收机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吗

我也想知道如何设置失控保护,老铁能否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