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FPV]视觉盛宴 冰雪瀑布(Nikon KeyMission170)

楼主(2018-02-09):
尼康170的镜头很适合航拍
170度的视角很震撼
解析力也很帮
宽容度挺好,后期简单拉一下就行
但是130g的重量,以及测光,注定了不适合拍freestyle动作
b站链接

h站链接
http://www.hobbyeyes.com/mobile/Video/detail?vid=191a9100-ad3b-c04d-b6d4-3800525f7c1c&vd=0

网友A:
其实尼康跟禄莱500拍摄效果差不多的   有一点尼康不如禄莱500禄莱可以直接fpv   尼康不行

网友:
视角非常棒!视角非常棒!视角非常棒!视角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尼康跟禄莱500拍摄效果差不多的   有一点尼康不如禄莱500禄莱可以直接fpv   尼康不行

除了测光差不多其他还是不一样的。。。尼康镜头真的很厉害。。。更不要说4k/30fps/60m码率了

网友:
場景震撼!

网友:
真刺激,吓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尼康跟禄莱500拍摄效果差不多的   有一点尼康不如禄莱500禄莱可以直接fpv   尼康不行

如何做到直接fpv,有av输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何做到直接fpv,有av输出吗?

禄莱500是没有av输出的  但是可通过hdmi转av实现  一根微型hdmi转标准hdmi插入转接模块转模块输出接图传就可以了,  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禄莱500是没有av输出的  但是可通过hdmi转av实现  一根微型hdmi转标准hdmi插入转接模块转模块输出接图传 ...

谢谢!还是有点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