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高模式失控。

楼主(2018-02-10):
在家飞,姿态模式飞三米左右切换定高,结果直接失控向上飞拉不回来,切换姿态给拉回来了,求助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油门定高百分比 油门死区 PID 气压计要保护好 这些都有关系

网友:
油门不在中位

网友:
飞控里面垫海绵没有?

网友A:
尽量调成油门到中位悬停,再打定高模式,这样就可以避免你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调成油门到中位悬停,再打定高模式,这样就可以避免你上述问题

油门是回中油门,切换定高就直接失控,向上飞不停,切换姿态模式才能正常。

网友:
以前的那个apm玩的很愉快,后来的玩不转 总之各种不稳定 pid也调不好 开源的东西就是这样

网友:
姿态不就是定高吗,楼主所说的姿态指的是什么?

网友:
主要是 整机震动偏大,电源不稳,光,风,环境影响,先处理前二项,看日志,后二项屏蔽APM

网友:
apm我玩了两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很稳定

网友:
如果排除油门中立的问题,可能是震动过大。

网友(2022-05-31):
啊!楼主我也是这情况,切换到定高和悬停他就往上飞,油门控制不住,只有姿态才能控制,您是怎么解决的啊,在线急

网友:
楼主在嘛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您当初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