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miniOSD 和TTL刷机小板连接问题

楼主(2018-02-10):
如图,怎么接线 关于miniOSD 和TTL刷机小板连接问题 OSD 作者:伊雪瑜 9856 关于miniOSD 和TTL刷机小板连接问题 OSD 作者:伊雪瑜 7749 关于miniOSD 和TTL刷机小板连接问题 OSD 作者:伊雪瑜 5032

网友A:
tx接rx,rx接tx,还有5伏和地线

楼主:
就接4根线吗,这样可以吗

网友:
就这4个

楼主:
我接了这四个线,也连不上呀,调参软件提示失败

网友:
找出来DTR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接rx,rx接tx,还有5伏和地线

我接这四根线试了,也没用呀

网友:
换个别的芯片的试试呗,这个貌似不好用.

网友B:
不能用ttl这个不行,换个吧

网友C:
你买错USB-TTL了,少一根线的,不过也能用,
tx接rx,rx接tx,还有5伏和地线,
连接电脑时,点电脑上连接或保存后,立刻按一下OSD上的按键就行了,

楼主:
直接用跟线接出来,接到OSD上BLK针口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错USB-TTL了,少一根线的,不过也能用,
tx接rx,rx接tx,还有5伏和地线,
连接电脑时,点电脑上连接或 ...

能连上了,但是刷不了固件和字体,怎么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错USB-TTL了,少一根线的,不过也能用,
tx接rx,rx接tx,还有5伏和地线,
连接电脑时,点电脑上连接或 ...

现在也能刷固件了,刷固件时立刻按下OSD的复位按键就能刷进去,但是字体怎么都刷不进去,怎么破?

楼主:
  我把CH340G芯片的DTR#针脚引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脚,希望各位大神给我指正!),然后接到OSD上的BLK上也是和没接时一样的效果。我接5V,TX,RX,GND这四个针口,按泡泡老师说的按OSD上的复位键能连上和刷固件,但是就是刷不了字体,怎么破,各位大神?

关于miniOSD 和TTL刷机小板连接问题 OSD 作者:伊雪瑜 1206 关于miniOSD 和TTL刷机小板连接问题 OSD 作者:伊雪瑜 9881 关于miniOSD 和TTL刷机小板连接问题 OSD 作者:伊雪瑜 19 关于miniOSD 和TTL刷机小板连接问题 OSD 作者:伊雪瑜 3389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ttl这个不行,换个吧

应该用个什么样的啊 能给个详细的型号 或马云 关键词  我也在刷 OSD的固定翼固件

网友:
加群里面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