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请教碳纤维螺旋桨正确安装方法!!!

楼主(2018-02-11):
原来用自锁普通桨能正常飞行,但是换了六轴机架上碳桨还没飞起来就炸了两次,碳桨又贵,那个心疼,哪位大神能教一下我怎么正确安装?不胜感激!

网友:
螺丝压住压片。压片压住桨片。。正解

网友:
没什么区别的   多半是方向安装反了

网友:
我也用这个桨。效率杠杠

网友:
不懂,没用过这么贵的浆

楼主:
大哥,正反桨怎么区分啊!??能截个图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跟电机反方向

网友(2018-05-15):
求求这个桨链接

网友:
木宝有卖的   越贵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正反桨怎么区分啊!??能截个图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

和风扇翅子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