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BEC

楼主(2018-02-11):
我的电调BEC变压不稳定,可不可以加个电容?可以的话在哪加?

网友:
上图看看是什么电调,一般做电调内部增压已经加了合适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在接收机上插一个25伏的电容

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