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发差速的问题

楼主(2018-02-11):
想要搞双发差速混控,发现天九怎么都弄不成,一个混控会影响另一个混控,有没有搞过的大神给点指导

网友:
天九没用过,不过两组混控就可以解决了吧

网友:
天九没用过。是想和垂尾方向舵混控吗?

网友A:
双发差速我只用萝莉控

网友:
为啥要差数?转弯吗

网友:
FT有一种差速器,在FT的双发飞机视频里面有出现过

网友B:
天9弄差速不知道怎么弄,但用pix飞控弄双发差速,非常简单了,我感觉双发差速,应当是两个电机,有各自的油门才能实现,不知道你的接收机上面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
我用天8设置过双发差速,方法应该差不多
首先设置第一个混控是油门混控方向舵,然后第二个混控设置为方向混控油门,然后调整里面的混控正负的100%就可以了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2020-01-30):
引用 网友A:
双发差速我只用萝莉控

求教详细的混控教程?

网友:
就把油门和方向混控就行。两个电调分别插3    4通道

网友(2020-10-20):
引用 网友B:
天9弄差速不知道怎么弄,但用pix飞控弄双发差速,非常简单了,我感觉双发差速,应当是两个电机,有各自的油 ...

请问下  pix双发差速  是哪个参数设置呢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