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组装的f450,炸机了

楼主(2018-02-12):
脚架感觉不是很稳,有点晃,第一次飞,刚开始起飞了,风很大,一直往另一边飞,激动了,好像松开油门了,立马炸机,翅膀都摔断了,后来放到软地上,一起飞就翻了,不知道还能继续飞不?

网友A:
可以飞  但是震动大   估计是你太紧张了才炸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  但是震动大   估计是你太紧张了才炸鸡的

飞起来油门松开回中的话,会炸机不,油门需要稳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鸡冻

天天四五级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来油门松开回中的话,会炸机不,油门需要稳住吗?

不一定要看你飞机的重量  电机的推力   想我的飞机百分之40就可以悬停了  回中的话会上升

网友:
脚架没卵用,电池放上面,或许更好飞一点。

网友C:
油门回中模式是可以设置 油门比例和死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回中模式是可以设置 油门比例和死区的

求教,天地飞7老版,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天地飞7老版,怎么设置。。。

调参软件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  但是震动大   估计是你太紧张了才炸鸡的

今天又飞了,可是为什么飞起来还没动遥控器自己就往一个方向飞,后来感觉控制不了,眼看着越飞越远,就不知按了什么,又炸了,浆和脚架都断了。跑过去拿回来了。。。都不知怎么降落。。

网友A:
apm卫星不够吧  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肯定会飘走啊   多炸几次不断累计经验   多看教程经验   再结合实践  但是apm毕竟没那么稳而且设置也麻烦

网友D:
检查指南针 加速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卫星不够吧  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肯定会飘走啊   多炸几次不断累计经验   多看教程经验   再结合实践  但 ...

他自己会飘走,怎么才能不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指南针 加速度计

要在室外调吗?我在室内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自己会飘走,怎么才能不飘。。。

定点模式就不漂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点模式就不漂走

谢谢~

网友E:
怎么不用pix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用pix啊

刚入手,看论坛说apm性价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入手,看论坛说apm性价比较高。。。

PIX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