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130穿越机求问?

楼主(2018-02-12):
想配个130轴距的机,机架看了两种,不知怎么选,电机是1306和1407的哪种合适?要求是续航要长!KⅤ怎么选?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
第一个好

网友:
续航长 那就大桨低kv吧

网友:
穿越好像没有续航这一说

网友:
我用的是第一个。结实!

网友A:
第一种我正在用,续航十分钟左右吧,用的是大的塔,重量沉了不少,而且用大塔的话空间也不够,还是老实的用小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我正在用,续航十分钟左右吧,用的是大的塔,重量沉了不少,而且用大塔的话空间也不够,还是老实的用 ...

谢谢啦!请问你用多大电机,kⅤ值多少?我正考虑1306和1407!不知哪种合适?我看这种机架的套机用的是格普的140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请问你用多大电机,kⅤ值多少?我正考虑1306和1407!不知哪种合适?我看这种机架的套机用的是格 ...

1306 36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6 3600KV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