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chine 250穿越机 F3飞控接收机连接问题

楼主(2018-02-13):
闲鱼买的二手eachine 250 的套机(当时不懂) 买回来用自己的天地飞7 ,地面站连接遥控器根本没反应,F3上红灯闪, 是不能用自己的遥控器吗 ?

红灯闪

楼主:
自己发现了问题,eachine网站的遥控器都是6通道,供电方式和是接线是不太一样的,如图

网友A:
接错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错线了

是啊 ,谢谢了

网友B:
你这接收机是照着CC3D飞控插的吧,图上插错了,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接收机是照着CC3D飞控插的吧,图上插错了,不对

那请问我这个应该是怎么接 ?调换那根 ?有一个电机不转 和这个有关吗?

楼主:
闲鱼上卖家的接线,请问这样接对吗 ?里面看不清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顺序

楼主:
闲鱼上卖家的接线,请问这样接对吗 ?里面看不清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顺序。

网友(2019-06-06):
灯开关旁边的两条线是干嘛的?黑白那两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上卖家的接线,请问这样接对吗 ?里面看不清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顺序。

灯开关旁边的两条线是干嘛的?黑白那两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