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4 V3 驱动

楼主(2018-02-13):
如图  尝试过关闭Windows的验证程序签名  也成功刷好了bf  但是com口很奇怪   接收机  电机 都没反应  bl程序也进不去……折腾一天  求大神帮忙解决           之前装的f3  f4都没问题

网友A:
stm驱动没成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驱动没成功吧

装好了驱动 刷了bf  接收机 电机都不能使用 bl也进不去    感觉还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确实是驱动问题,正常就是两个驱动,这个驱动连接时飞控内程序都不会运行。但默认不会使用这个驱动连接,你看下另一个驱动的是否装好,然后看下飞控上的boot是否处于悬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