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控连接f3有刷飞控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8-02-14):
刚刚做了个萝莉3的控连接f3有刷飞控没反应怎么回事哪位大神帮帮我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305358809,微信号:zg13392608229。加微信或QQ详聊吧

我的qq号1309125547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的遥控器还接收机没有连接上

QQ:305358809,微信号:zg13392608229。加微信或QQ详聊吧

网友B:
图都没有来靠猜吗?

网友C:
我猜是没接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都没有来靠猜吗?

推油门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都没有来靠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虽然你的图十分不清楚看不清细节,但可以看出你的是接收机没连接上啊,数据都没有变动打杆当然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你的图十分不清楚看不清细节,但可以看出你的是接收机没连接上啊,数据都没有变动打杆当然没反应

现在遥控连接上了,可是飞控又不会解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遥控连接上了,可是飞控又不会解锁了

看那个指示modes打到解锁是否会亮,不亮说明有问题或者重刷固件或者多更改几次那个解锁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个指示modes打到解锁是否会亮,不亮说明有问题或者重刷固件或者多更改几次那个解锁区间

解锁成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没接动力电

搞好了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锁成功,谢了

互帮互助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我的萝莉3接F3飞控,也无法解锁,推油门没有反应。1通道是接PP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我的萝莉3接F3飞控,也无法解锁,推油门没有反应。1通道是接PPM吧? ...

在cf里面设置模式第一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cf里面设置模式第一个选项

具体怎么设置啊?截个图或者说详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设置啊?截个图或者说详细点吧

搞定了吗?

网友A:
我的接收机还是没搞定如何解锁。楼主说说的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接收机还是没搞定如何解锁。楼主说说的方法吧

在cf里面推油门有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接收机还是没搞定如何解锁。楼主说说的方法吧

推油门这些有没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油门这些有没有反应

有刷F3飞控里面,不管是摇杆拨动还是CF里面推油门,都有相应。问题是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F3飞控里面,不管是摇杆拨动还是CF里面推油门,都有相应。问题是无法解锁

那你的遥控器还接收机没有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