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烧了效应管的型号?

楼主(2018-02-14):
谁知道这个烧了效应管的型号?

网友:
c606都比这好

网友:
N管  ,不一定要换完全一样的,从坏的电调上找一个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这个充电器很好用,至少我的还好

网友:
不太懂,查查B6的电路图吧!是充电控制?

网友:
请问可以说下是怎么烧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