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3d evo刷最新版bf cf飞机姿态不变。

楼主(2018-02-14):
刷旧版本bf(2.5.3)usb不识别,刷新版的(3.2.5)usb可以识别,连接bf地面站后,飞机姿态却不变。没办法了,向万能的吧友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刷inav固件试试

好,我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我试试。

不行,最新版本都不识别usb。

网友B:
我就用cc3d刷了BF CF的固件,最后败在不会调参不稳就刷回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cc3d刷了BF CF的固件,最后败在不会调参不稳就刷回去了

呵呵,跟我一样还少了一通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inav1.7.3版本

一样不识别。还特意装了系统。

楼主:
你的也没有姿态吗?少一个通道倒无所谓了,就是飞机姿态都没反应,根本没法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刷的?是不是没有刷好?
另外你刷好装对驱动了吗?

我截了图,你帮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跟我一样还少了一通道吧!

少个通道没关系,用个三段组合两段开关六段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驱动不对

我看了下,我这块CC3D是evo版,有两个单片机,和一般的不一样,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你的飞控完全一样,我的刷inav1.7.3版本固件完全正常。我给你个驱动试试

好,发给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客户端好像发不了文件啊?

可以放网盘链接吗?或者加你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俩的cc3d确实不一样,我的虽然也是cc3devo但是我的就一个单片机

我的长这样,图片右上角那个是小单片机。你的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