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求助

楼主(2018-02-16):
apm飞控自稳模式下起飞时又后方明显倾斜,导致起飞漂移严重,微调后又向左漂移严重,怎么解决

网友A:
自稳自己让飞机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自己让飞机平稳

?并不平稳,一起飞就往右后方偏,我只好马上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平稳,一起飞就往右后方偏,我只好马上降落

自稳都会这样的,调整飞机重心,遥控器微调

网友:
校准飞控水平和机架水平  校准之前先把遥控器微调回中    然后在进行微调

网友:
定高定点 才不会飘 自稳还是需要手控制一下的

网友:
先联机校准水平。另外遥控摇杆回中是否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加速度计没有校准好。

楼主:
谢谢各位,调的比之前好了,没那么漂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