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盈1506电机性能分析、跟硬件间的搭配与总体介绍

楼主(2018-02-17):
致盈1506/4100kv电机有用过的吗?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电机的性能方面吗?最好有关于15系列电机的装机教程。这款致盈1506用什么桨可以发挥它的潜能爆发力?搭配多大的电池呢?飞控方面应该选一体飞塔的还是分体式电调呢?机架方面有要求吗?图传跟摄像头应该选哪款比较合适呢?

网友A:
1506  4100kv如果是4s动力的话kv值偏大不建议使用大螺距桨,机架方面130轴距底板不低于3mm,使用一体飞塔方便布线也减重,电池4s 850 高c电池,螺旋桨30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6  4100kv如果是4s动力的话kv值偏大不建议使用大螺距桨,机架方面130轴距底板不低于3mm,使用一体飞塔方 ...

那我用160的机架可以么?桨的话我是看致盈的参数表推荐的桨叶3052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用160的机架可以么?桨的话我是看致盈的参数表推荐的桨叶3052的。

160机架用三寸是不是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机架用三寸是不是有点小?

140和150的架子都比较重60多克以上,找到个160的架子比较轻点,架子大了用小的桨动力就很勉强了,那用4寸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40和150的架子都比较重60多克以上,找到个160的架子比较轻点,架子大了用小的桨动力就很勉强了,那用4寸 ...

130搭配三寸桨就能非常暴力了

网友:
电机不错,就是太吸电,3400kv线性好点,上4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