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所谓高压锂电就是普通电池??

楼主(2018-02-17):
我有一块电池。5s  6000mah 昨天晚上给810六轴飞,打算深度放电。放到二点几,后来恢复到3.3左右,电显 显示还有百分之4的电。也符合我的要求了。然后开始充电,a6充电器。充到4.2自动断电,然后我拔掉。
就在刚才,我准备飞,随手插到a6上看看电压。结果把我惊了,a6报警,显示4.45v。我连忙用万用表测试,果真4.45v。现在该肿么办,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
看样子寿命不长

网友:
如果是高压锂电,就要用高压充电器的,高压锂电截止电压是4.35v。况且,,你这个哪是高压锂电呀,18.5v,5s的电池,就普通动力锂电呀

网友:
因该是充电器的问题吧

网友:
保存模式,放点电

网友A:
告诉你个秘密
外国的航模网店都不卖高压锂电了 航模界都知道的事实
暴力的情况下 没几次内阻会长的很厉害 比普通锂电还差

网友:
不懂帮顶,没用过高压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个秘密
外国的航模网店都不卖高压锂电了 航模界都知道的事实
暴力的情况下 没几次内阻会长的很厉害  ...

咦,精4用的是高压锂电诶

网友:
一块一块电池放电,5快放到3.6V放在冰箱冷藏半个小时,再充

网友:
充电器太垃圾了,换一个好一点的充电器,把电池都给过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个秘密
外国的航模网店都不卖高压锂电了 航模界都知道的事实
暴力的情况下 没几次内阻会长的很厉害  ...

精灵用的都是高压的,手机用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灵用的都是高压的,手机用的也是

然而所谓的高压锂电和普通锂电也毫无区别,我之前很长时间内都用普通锂电充成高压的用

网友:
LOHV4.35的高压电池有可能是一种忽悠?也就是普通的LOPO4.20的电池也可以充4.35v使用吗?

网友:
说充电器垃圾的是认真的吗?
A6不比B6强?

网友(2019-09-25):
高压电池现在比较成熟,用的也很广泛,目前智能产品都在切换为高压锂电池。增强用户体验。

网友(2019-10-25):
这个电池要看着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