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8-02-17):
Futaba的制式太多了,什么FASST,什么S-fhss什么了,如果用睿斯凯的接收机,是不是遥控器的制式跟睿斯凯制式一样就可以了,比如睿斯凯的是FASST,是不是只要Futaba遥控器有这种制式都可以对码?

网友:
是的,接收机什么制式对频的时候遥控也要一样的制式。

网友:
遥控与接收机的通信制式一样就可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