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穿越大神

楼主(2018-02-18):
新手自组一架210穿越机,调参后总感觉和别人的飞着感觉不一样,求大神看下我地面站设置的什么地方不对指点下。

网友A:
oneshot 125 太低了
明显你飞自稳/半自稳 当然感觉和别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eshot 125 太低了
明显你飞自稳/半自稳 当然感觉和别人不一样

兄弟你是说我设置的没手动模式,只是自稳和半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eshot 125 太低了
明显你飞自稳/半自稳 当然感觉和别人不一样

多谢指点,现在感觉飞着舒服了很多,还有个问题不解,很多人飞行中油门打杆都在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左右,是怎么调的,而我的百分之四十才刚离开地面,遥控器和油门都做过校准

网友:
下载个bf中文版就好调了

网友B:
给我发个你的邮箱我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我发个你的邮箱我发你

谢谢375799985@qq.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375799985@qq.com

发了,解压后加载使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了,解压后加载使用就行了

谢谢兄弟,你发的bf1.81收到了.我用过中文1.85的版本都太低,调不了f4飞控,英文3.11都调不了,所以现在只用英文版3.21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