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请教个关于地面站问题,望指教

楼主(2018-02-18):
打算玩玩穿越机,
看到地面站版本众多,请高手指点指点
1,betaflight3.多的版本   跟 betaflight10.多的版本有什么区别

2,地面站的版本  和  固件的版本需要怎么搭配么?还是随意搭配即可?

不闲啰嗦,讲的越细越好  谢谢

网友:
3.多的BF软件是用谷歌插件运行的
10.多的版本是WIN系统独立运行的
地面站越新越好

网友:
3.几是很旧的了,10点几是新版的,谷歌插件的版本现在最新的也是10.0,目前插件的有官方汉化文件,win版本的没有,win版本的汉化文件1月底就已经提交了而且开发组也已经给了回复,下个版本估计就会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