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刷bf固件,四个电机不同步

楼主(2018-02-19):
我是穿越小白,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一直没搞好,求助各位模友:
1.机子配置: naze32飞控(不带罗盘和气压计),1806电机,blheli电调,at9遥控;
2.刷betaflight,pid我没动过,其他的我按泡泡老师的教程设置了bf固件和遥控;
问题:电机和电调已经做了校准,试飞老往右边跑,在bf固件moters界面四个电机不同步

楼主:
占楼先谢谢模友,不胜感激

网友A:
完全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是正常现象

谢谢您!这样就可以飞了吗,机身老飘

网友B:
一般是没上桨,系统自动调整平衡不起作用,造成较低一侧不断加调整量形成。建议先校准水平,再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没上桨,系统自动调整平衡不起作用,造成较低一侧不断加调整量形成。建议先校准水平,再试  。

好的,谢谢您!水平我已经校准过了,明天上浆试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水平我已经校准过了,明天上浆试飞

嗯,嗯!

网友C:
我的也出现四个电机不同步的情况,但飞控是kingkong F3,用BF软件恢复原始设置,把接收机的选项设置好,其他不动,默认即可,同时多校准几次油门,四个电机就能同步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

早上飞了,飞起来会飘。是不是跟飞控没有罗盘和声呐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出现四个电机不同步的情况,但飞控是kingkong F3,用BF软件恢复原始设置,把接收机的选项设置好,其 ...

谢谢您的解惑,早上飞装桨飞还是飘,一会按您的方法试试

网友D:
怎么刷固件的,我刚收了个二手的,不知道是哪个版本,不知道用哪个调参软件,求解

楼主(2018-03-27):
引用 网友D:
怎么刷固件的,我刚收了个二手的,不知道是哪个版本,不知道用哪个调参软件,求解 ...

您看下泡泡老师的视频,里面很详细,希望对您有用

网友(2019-07-03):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出现四个电机不同步的情况,但飞控是kingkong F3,用BF软件恢复原始设置,把接收机的选项设置好,其 ...

是在地面站做校准吗?如何操作呢?谢谢

网友:
飞机模式选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