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乐,问个小小问题

楼主(2018-02-19):
好长时间没有玩了,过年这几天没什么事拿出来耍耍,问问各位前辈我这款配置怎样设置一键翻转,我有一套玩具级四轴,遥控器上按一下就可以翻转,非常简单。半专业的就不会了,有了解的指点下,谢谢大家,祝群里朋友狗年旺旺旺!

网友:
应该有一键反转开关,打开后只要猛打前进,后腿,左,右就会向相应方向翻滚。

网友A:
这东西为毛要翻滚,有啥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为毛要翻滚,有啥作用吗?

这不有玩具都能翻吗,看看这套有没有这功能,如果有怎样设置,玩时还能装酷一点

网友:
也想知道,期待中

网友B:
楼主,想请教一下,你这电机座是咋装上桨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请教一下,你这电机座是咋装上桨保的??

首先把桨去除,在用小螺丝刀先翘起一个小爪后压入,另一个同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把桨去除,在用小螺丝刀先翘起一个小爪后压入,另一个同样就可以。

我掰断过。。。回头再试试,谢啦

网友:
我也有d7e,还从来不知道有一键翻转功能  ,一般玩具的一键翻转都是厂家设好的一段程序。调手动模式猛打前后或左右试试,注意掉高

网友:
航模感觉不能一键翻滚,只能手动翻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