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电调怎么给飞控供电

楼主(2018-02-19):
四合一电调怎么与飞控连接,怎么给飞控供电??

网友:
看到上面的红黑色线了吗

楼主:
黑线旁边没有红线呀

楼主:
是不是要额外给飞控供电

网友:
找到你这个四合一端口的定义

网友:
看看有没有五伏输出,把五伏输出直接接到不同的

网友:
把五伏输出接到飞控上

楼主:
四合一电调没有5V输出,还要买个5vbec?

网友:
分电板上有没?

网友:
电调的那个信号线黑线旁边空着一根,是不是那根?找个空闲的线装上,拿万用表测一下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基本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这个需要额外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