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f4飞控可以装空速计吗

楼主(2018-02-20):
不知道有那位玩家尝试过把空速计安装在穿越机飞控上的,如果可以的话,普通的APM空速计可以用吗?

网友A:
iNav 有支援空速计,但目前看来似乎只是单纯的显示或记录空速,还没应用在辅助飞行
https://quadmeup.com/how-to-connect-apm-airspeed-sensor-pitot-tube-to-inav/

网友B:
感觉除了楼上所说 显示速度 没多大意义   pix用空速 更多的是固定翼飞行 控制速度的 穿越机 感觉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除了楼上所说 显示速度 没多大意义   pix用空速 更多的是固定翼飞行 控制速度的 穿越机 感觉没必要

那肯定是飞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除了楼上所说 显示速度 没多大意义   pix用空速 更多的是固定翼飞行 控制速度的 穿越机 感觉没必要

本来打算用于固定翼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v 有支援空速计,但目前看来似乎只是单纯的显示或记录空速,还没应用在辅助飞行
https://quadmeup.com/h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