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凤凰模拟器八合一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8-02-22):
由于电脑没有光驱,我向卖家要了模拟器的链接,今天试安装了一下,发现问题如图所示,求各路大神解救!!!

网友A:
图都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都看不清

图片提示:由于找不到X3DAudio1_7.dll,无法执行此代码,重新安装程序可能会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提示:由于找不到X3DAudio1_7.dll,无法执行此代码,重新安装程序可能会解决此问题。

楼主电脑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脑小白

对对对,刚用电脑,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对,刚用电脑,求指教

去网上搜索对应的dll文件,下载放到c盘相关位置。或者用dll修复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网上搜索对应的dll文件,下载放到c盘相关位置。或者用dll修复工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网上搜索对应的dll文件,下载放到c盘相关位置。或者用dll修复工具。

朋友,我照你你说的下载了x3daudio17.dll,现在又出现那个应用程序无法正常打开,怎么修复?还是我的那个软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照你你说的下载了x3daudio17.dll,现在又出现那个应用程序无法正常打开,怎么修复?还是我的那个 ...

重新安装,如果还是不行,要么是软件问题,要么就是跟系统不兼容。

楼主:
发光管 发表于
重新安装,如果还是不行,要么是软件问题,要么就是跟系统不兼容。

重新安装了还是这样,心累

网友B:
有没有用驱动精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用驱动精灵试试?

没有,我昨天发现我买的那款模拟器不兼容win10,昨天晚上才发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我昨天发现我买的那款模拟器不兼容win10,昨天晚上才发现

用XP或W7 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XP或W7 系统吧

可以去试试

网友C(2018-12-05):
楼主,我也经历过,你是不是安装在c盘以外了?我安装到其他路径也是这样,安到它默认的c盘就正常了,还有,网上说安装路径里不能有中文,没试过,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经历过,你是不是安装在c盘以外了?我安装到其他路径也是这样,安到它默认的c盘就正常了,还有, ...

已经安装成功了,联网安装的,系统自动安装了驱动精灵,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