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设置

楼主(2018-02-22):
我是小白,cc3d飞控设置中怠速最大值需要设置么?有什么作用呢?求教

楼主:
可以指导一下么

网友A:
怠速,设置最小值就行,移动滑块,到电机刚刚怠速转动即可。目的就是避免油门摇杆在低位的空行程。最大值的作用是可以限制油门摇杆的最大响应行程,一般保持1900-2000即可,不必设置。调试时一定不要装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设置最小值就行,移动滑块,到电机刚刚怠速转动即可。目的就是避免油门摇杆在低位的空行程。最大值的 ...

请问这个最大值调高了是不是会烧掉电机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不会烧电机。正常情况是指电机、桨、电调、电池搭配合理。最大值最大也就是能发挥100%油门行程,不会有额外的增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不会烧电机。正常情况是指电机、桨、电调、电池搭配合理。最大值最大也就是能发挥100%油门行程 ...

所以最大值调到2000就可以了,对么?

网友B:
移动滑块到电机刚开始转的那个值就是最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最大值调到2000就可以了,对么?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滑块到电机刚开始转的那个值就是最佳的

我指的是最大值,调节后对飞行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