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图……不懂请问下着双天线能增强信号真的?

楼主(2018-02-22):
(图片)

网友:
双天线是骗小白的 不要相信

网友:
双接收能提高稳定性还有点依据,双天线还真是骗人的

网友:
没什么用,鸡肋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哦,双天线的确有点卵用。我们来建个空间直角坐标系xyz,假设天线沿着x轴和z轴摆设,接收天线线极化,当机子沿着y轴怎么转,接收机都能很好的接到信号(发射天线线极化垂直于z轴);但是若沿着x轴转90°,理论上双天线也接不到任何信号。结论:双天线比单天线多在发射和接收都是线极化的情况下,多出了一个维度的机动可靠性(但依旧不能杜绝部分角度无信失控的问题),只有至少三天线才能理论上杜绝信号接受的极化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双天线的确有点卵用。我们来建个空间直角坐标系xyz,假设天线沿着x轴和z轴摆设,接收天线线极化,当机 ...

我看到了我数学老师物理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