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8-02-22):
我买了一个乐迪的12通道的s.bus接收机,可是用的时候才发现,飞控可以用5个通道,换有几个通道是控制相机和云台以及电动脚架的,必须插接收机上面的,可是接收机就一个s.bus插口,那拿那么多的通道有什么用    ???

网友:
有一种ppm转pwm的好像

网友A:
PPM、Sbus、PWM用转换器可以互相转换的

楼主:
可是我最少需要10个通道才够用啊,5通道和7通道都被飞控占用了,剩下的云台俯仰.云台镜头锁定和跟随.脚架的收放,相机的拍照和拍摄,刚好需要10个通道,我看了转换的都是8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Sbus、PWM用转换器可以互相转换的

不是转换的问题,要是用转换器的话,我不如直接用10通的PWM接收机就可以了,我问的是S-PUS就一个插口,搞12通道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最少需要10个通道才够用啊,5通道和7通道都被飞控占用了,剩下的云台俯仰.云台镜头锁定和跟随.脚架的 ...

云台部分用另一个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转换的问题,要是用转换器的话,我不如直接用10通的PWM接收机就可以了,我问的是S-PUS就一个插口,搞 ...

如果不够的话如楼上说的再加个飞控,12通道分配是n个模拟量+n个开关量。(比如1~7是模拟量通道,8~12是开关量通道),超出这个指标就要另想办法了

网友:
看你用什么飞控,APM2.8可以输出云台控制!但APM2.8默认PPM,用S.BUS要刷!

网友B:
你是啥飞控?云台什么的可以直接飞控上,只是要设置。本人没试过,但是看过相关的帖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啥飞控?云台什么的可以直接飞控上,只是要设置。本人没试过,但是看过相关的帖子,哈哈

还是用SBUS和PWM一体的接收机就可以了,我看了一下X9D的接收机,X8R接收机,SBUS是1-8通道,插口的1-8变成9-16通道,这样就什么都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