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淘宝的24元电调好不好

楼主(2018-02-22):
穿越机现在的1号电机不转,无论多大的油电机就是来回抖,不转,电调发烫的厉害。想买个新的电调。

第一张图片是现在的电调:
1.请问是电调烧了吗 ?

2.想买这个,请问这种电调好吗 ?

23.9元一个,15A电调

电机不转,是不是电调坏了

楼主:
等了一个春节,内心蠢蠢欲动,赶紧买好装机准备爽飞,尽管模拟器玩得跟shi一样,那我也要飞 !

网友A:
我看到8元电调的身影  电调要好还是买大牌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8元电调的身影电调要好还是买大牌子吧

哈哈,这个电调不行啊。现在的问题您看是电调的原因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电调不行啊。现在的问题您看是电调的原因吧 ?

是突然就这样还是电调一开始就无法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突然就这样还是电调一开始就无法驱动

别人卖我的机子,说是撞到东西了,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A:
单独一个电机会还是都会,单个电机会那应该是电调某个零件脱落导致缺相,无法驱动,就是电调的事。又或者是电机变形卡死无法转动,也可能是电机绕组断了,缺相导致,要排出电机问题就用万能表量量电机两两电机线是否有电阻或通路,还有电机是否堵转

网友:
换好一些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一个电机会还是都会,单个电机会那应该是电调某个零件脱落导致缺相,无法驱动,就是电调的事。又或者是 ...

好吧,身边暂时没有表,连电烙铁也没有 !我等老铁到了换个电机试试看,这样也能试试吧,谢谢 !

网友:
入门三年多了。 我也是刚买万用表。没有其实也可以判断。把确定好的那边的电调换过来。看看情况就知道是电机还是电调问题了

网友B:
好,电调和飞控一样基本上也是开源的,贵的和便宜的区别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8元电调的身影电调要好还是买大牌子吧

求八块电调的网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八块电调的网址。

这8元电调是之前闲鱼在卖的,现在没了,我之前也才买5个,都感觉不太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电调和飞控一样基本上也是开源的,贵的和便宜的区别不大!

用料就不太一样了,mos好坏还是有区别的。虽然都是开源的,一些固件不同,效率和反应也有区别。也不能否认有一些高性价比的良心电调存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电调和飞控一样基本上也是开源的,贵的和便宜的区别不大!

啊 好吧 谢谢了

网友:
8块的电 调有一个地方上电就热,你们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D:
玩穿越机也有2年了,不知道这款电调好不好,但是给你个忠告:当心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穿越机也有2年了,不知道这款电调好不好,但是给你个忠告:当心虚标!!!!!!!! ...

好的 ,谢谢前辈了 !我还是选小蜜蜂吧,差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