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 想入穿越机的坑 帮看看这个配置入门怎么样

楼主(2018-02-22):
如题  一直玩自组机  也玩了4个飞机了   一路坎坷与心酸
从第一个自组f450飞上天 (相信很多人第一个飞机都是f450吧) 主要便宜 其实说来也不便宜  全部下来差不多都要3000左右了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 航模  后来因为夜飞f450失踪了  然后又背着家人悄悄组了一个飞越650 也是坎坷重重  最终在2017年最后一天炸机 修复后运气好跟一朋友换了一个飞越810配置还不错   (主要他是新手  这个飞机是他买的但是有点问题他修不好  他就主动跟我换了  是他主动提出的我当然只有从了他啊 ) 我不算什么老手但是一般来说的问题还是没问题的在不怎么说我还是组
过几个飞机的人了 但是一直玩的都是多旋翼航拍  从来没有玩过穿越机 我打算把810卖了入穿越的坑  但是小弟从来没有玩过穿越机  也不是很懂穿越的配置  所以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这个配置入门怎么样   遥控器我打算到手后卖了 换个 天地飞9或者乐迪at9s不知遥控方面这两个控那个更好
机架  格普大xingxing210机架
电机  银燕2204_2300kv
电调  模型gou迷你20a电调
飞控   f3
图传  竞赛级foxeer可调频率图传
屏幕  鹰眼小飞手
遥控  富斯i6
电池   花牌1500   50c
这个怎么样大佬们  欢迎来讨论
手机打字1千就像一万

网友A:
要好点的配置电机就直接上银燕的2306,遥控如果不介意英语可以考虑睿思凯,毕竟也比乐迪贵不多。飞控f3是主流这个可以,也可以上f4,电调就考虑blheli的吧银燕紫弹不错,轻了点,贵了点,穿越机的宗旨就是轻,不然惯性太大不灵活。你那个配置也不是不能飞,就是要再跳大坑就钱去了

网友:
电机和飞控有点过时了
699的价格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好点的配置电机就直接上银燕的2306,遥控如果不介意英语可以考虑睿思凯,毕竟也比乐迪贵不多。飞控f3是主 ...

这个太暴力,不适合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暴力,不适合新手

可以调下油门行程啊,还有大小舵讨论下  想入穿越机的坑   帮看看这个配置入门怎么样 穿越机,模型,多旋翼,电池,图传 作者:Soar 5989 。遭了,我没考虑新手会炸。那还是先收套练手的好

网友C:
机架  区别不会很大的,看个人喜好和预算选择就可以了
电机  你选的这个银燕可以的。
电调  好像没有听过,建议主流品牌,电调这玩意,质量差了坏的时候可能把电机都带走的,
飞控   这个也是看预算和喜好选择就可以了,要么F3,要么F4,都是BetaFlight固件的,差异不大,当然了,也应当优先考虑主流品牌。
遥控的话,i6这个控很好,而且目前i6的硬件已经被openTX项目的人整理出来了,正在做移稙。用也可以,换的话,建议Q X7和X9D,如果介意语言的话,天9和AT9我个人偏向天9一点。还有华坑的控也是中文的,但我个人不太喜欢。
图传和屏幕,电池不给建议,因为水分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  区别不会很大的,看个人喜好和预算选择就可以了
电机  你选的这个银燕可以的。
电调  好像没有听过, ...

谢谢宝贵建议

网友:
电机建议2205级别的,2204弱了一点,电池用3s,相比4s容易上手一点,还有就是建议用眼镜眼罩一类的,相比屏幕不容易分心

网友:
电机换个RS2205,电调可以换乐天、紫弹30A,飞控F4的,机架一定要结实耐炸的

网友:
买x9d,别富斯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