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BF后调参各种问题……

楼主(2018-02-24):
各位请看图,问题:270轴距,540g全重5045三叶桨,2204 2300kv 2200mha3s电。如图刷了BF后调了多次后的参数,1……油门启动一点点电机就启动很突然(没刷之前是很丝滑的,而且有时油门陡然突增一下又降下来还是在没动杆的情况下) 就是抓在手上推油门感觉有抽搐感,打横滚俯仰也一样!但确认在没刷前真的没有这种现象!好纠结
2……推一点油门再动一点真的就一点点俯仰横滚就突然翻了…贼吓人,请问看了参数还有哪需要增减吗?
就要开学了帮小弟一把

网友A:
重新刷一下,在调参,以前我买一个整了一个星期,最后返厂了,人家一刷就行了,按着官方的参数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一下,在调参,以前我买一个整了一个星期,最后返厂了,人家一刷就行了,按着官方的参数调

刷了N遍了,CF BF

网友B:
校准油门!还有就是一定要把遥控器设置到1000-1500-2000 上下可以有点浮动,中间的1500能调准一定要调准,也刚开始也这样,后来调到1499就好了,不过cc3d刷bf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改用ppm后竟然飞了五六个起落就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油门!还有就是一定要把遥控器设置到1000-1500-2000 上下可以有点浮动,中间的1500能调准一定要调准, ...

我今天校准了,行程中立点,还有RCRATE 油门EXPO都无法改善他油门抽搐的情况,在家都不敢试了太吓人!

网友:
cc3d不刷bf可以吗?

网友C:
CC3D刷机要用T_link线才行,你这个刷法,BOOT都还是以前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刷机要用T_link线才行,你这个刷法,BOOT都还是以前的固件

为什么呢?不懂请详解

网友(2018-05-26):
引用 网友C:
CC3D刷机要用T_link线才行,你这个刷法,BOOT都还是以前的固件

然而刷完手感比op好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C3D刷机要用T_link线才行,你这个刷法,BOOT都还是以前的固件

神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神论

不是神论,cc3d刷bf/cf,不刷底层的话,都无法直接和电脑连接,必须上电池,t_link刷完就完全是f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神论,cc3d刷bf/cf,不刷底层的话,都无法直接和电脑连接,必须上电池,t_link刷完就完全是f3了,

还真是,不接电池没法连电脑,那这个到底是在运行bf还是op....

网友E:
我用TLL刷的BF固件,一样 有楼主一样的问题,推油就翻。电机正反转没错,接钱没错,中立位也调了

非常怪的问题,请搞定了的大神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用TLL刷的BF固件,一样 有楼主一样的问题,推油就翻。电机正反转没错,接钱没错,中立位也调了

非常怪的 ...

电机顺序1234会变的,不要按以前的顺序,具体忘了,不玩cc3d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顺序1234会变的,不要按以前的顺序,具体忘了,不玩cc3d很久了

有大神说是电调协议的问题

电机接线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