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小功能】一步教你把穿越机的电机变成BB响ESC beeper

楼主(2018-02-24):
注意调试前请卸桨哦
视频链接

文字教程,写给没有流量的小伙伴们
要想实现这个功能
第一:你的电调要支持DSHOT协议,一般BLS和32位的电调都可以
第二:电调固件 BLS需要16.67或者更高的固件,23位推荐刷到最新稳定版
第三:飞控的BF固件刷到3.2.0(rc5)或更高
第四:你需要在地面站的模式里面设置一个控制的通道

第五:在命令行里输入 set beeper_dshot_beacon_tone=1
最后输入save 回车保存
上电之后,你就能用拨杆控制电机报警了。

网友(2021-03-01):
可以试一下多谢了

网友(2018-05-24):
引用 楼主:
最新版的地面站配合bf3.3.0以上的固件可以直接在地面站调了,不需要输入代码了。地面站有个开关可以设置 ...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给我们菜鸟来张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帮助回去试试

最新版的地面站配合bf3.3.0以上的固件可以直接在地面站调了,不需要输入代码了。地面站有个开关可以设置了

网友A:
很有帮助回去试试

楼主(2018-02-25):
引用 网友B:
=4音调最高,=1声音低点但是110X迷你机的声音=1最响,=5不太听的清
可能还是要自己试试,但是叫的时 ...

恩恩,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掉了啥都没用了

但我感觉比bb靠谱,我总炸bb。。。无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多种品牌的电调,其实步骤都是一样的

=4音调最高,=1声音低点但是110X迷你机的声音=1最响,=5不太听的清
可能还是要自己试试,但是叫的时间长了因为电机通电没转,会很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一个刷各种品牌电调的视频!!!!!!

没有那么多种品牌的电调,其实步骤都是一样的

网友D:
怕一个刷各种品牌电调的视频!!!!!!

网友:
好教程,等下试试

网友:
很实用的功能,感谢提供

网友E:
电调怎么刷

网友F:
喜欢这样的教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调怎么刷

得根据电调主控芯片的型号,不过好像也有可以通过飞控同时刷四个电调

网友H:
多云?傻逼多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云?傻逼多云?

幸会幸会

楼主:
论坛也有很多相关教程,所以我就没有把刷电调的过程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喜欢这样的教程

谢谢,我后面还会做一些关于怎么自定义电调启动音乐的视频

楼主:
客气了,只是小功能,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得根据电调主控芯片的型号,不过好像也有可以通过飞控同时刷四个电调

USB连接飞控刷

网友:
迷你機福音

网友I:
赞一个,这个挺方便的,炸机总能把bb响炸掉,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楼主:
恩恩,迷你机的声音可能没那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赞一个,这个挺方便的,炸机总能把bb响炸掉,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电池掉了啥都没用了

网友J:
这个需要啥飞控才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需要啥飞控才支持啊

可以刷BF的飞控理论上都支持

网友K:
4合1電調板可以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K:
4合1電調板可以的嗎?

支持DSHOT协议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