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遥控器信号(比如天地飞)通过数传发出

楼主(2018-02-24):
请大神指点,为了做到遥控器远距离控制云台动作

网友:
加增程不就完事儿了,何必这么费劲

楼主:
还想用数传通过地面站控制飞机,想两用。

网友A:
Ultimate LRS——40km距离的遥控与数传链路

       2013年,FPV发烧友flipflap的团队开发了ULRS固件;同年,一位内测用户使用了一对经过改装的Orange高频头安装在他的载机上,成功的进行了一次40km的远距离飞行。

        随后,ULRS一经发布,FPV爱好者便纷纷进行了各自的尝试。
澳洲玩家小胖子25km: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YNote/Data/chenyan13141996@163.com/3d14af83b5e54a59a209e700edd95c04/%E6%BE%B3%E6%B4%B2%E7%8E%A9%E5%AE%B6%E5%B0%8F%E8%83%96%E5%AD%9025km.jpg

保加利亚玩家18km: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YNote/Data/chenyan13141996@163.com/fe7e5494cabe4330b414a751ecd92f08/%E4%BF%9D%E5%8A%A0%E5%88%A9%E4%BA%9A%E7%8E%A9%E5%AE%B618km.png

乌克兰玩家35km: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YNote/Data/chenyan13141996@163.com/15ac4b44a63745379e17236007bce2c7/%E4%B9%8C%E5%85%8B%E5%85%B0%E7%8E%A9%E5%AE%B635km.png

简介
        Ultimate LRS(以下简称ULRS)旨在提供远距离的遥控与双向数传链路。可以用来替换当前任一款遥控与数传系统。

性能
        使用1W发射功率时,ULRS可以在长达40km的距离上提供可靠的遥控与数传链路(使用100mW功率时理论上亦可达到12km以上)。请注意,40km远不是它的极限,在使用合适的天线,足够的飞行高度并且信号没有被遮挡的情况下,完全具备100km的潜力。

数据率
        ULRS特殊的数据处理方式使得在传输遥控信号的同时兼顾mavlink成为可能,你可以在飞行中通过地面站自由的监控各项指标、修改参数或是上传新的路点数据。
        除了满足默认的Mission Planner数据率,它的传输能力完全可以承受容纳10次每秒的高度及坐标数据的刷新率,让地面站可以更平滑的指示飞机的运动。

低廉的成本
        以OpenUAV推出的LazeLink系列为例,在强大的ULRS固件支持下,性价比超越任一款数传或遥控链路。

技术支持
        OpenUAV网站就是所有的技术支持内容,更多的特性需要爱好者自行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timate LRS——40km距离的遥控与数传链路

厉害厉害,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