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飞控起飞问题

楼主(2018-02-24):
用过大疆红版的老司机们,为什么我的起飞都是50油门?是不是大疆飞控都这样的?

网友A:
大疆红版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红版是什么意思

这个

网友B:
飞机重量太重了

网友A:
直接说LITE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说LITE多好

忘记了

网友:
是不是因为油门中立的原因?

网友C:
兄弟,又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又飞了?

炸了,桨磨损了。换了大疆桨明天试一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这飞控怎么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控怎么炸的

定点模式下四面飘,切返航就会转圈不会返回起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重量太重了

马拉松4108电机,14寸桨700轴距,不带云台相机图传,6000电重量2900克

网友:
gps问题,上电要等搜星完成后在飞,校准下罗盘,

网友:
大疆默认五十油门起飞

网友:
五十以上上升,五十以下下降,所以可以双杆回中。

网友A:
反正我现在也不敢用DJI的飞控。唯一用的一次。是。起飞正常。慢飞正常。加速正常。快速转弯。正常。一急停。完了。晃动严重。2秒以内。炸鸡。断臂。。
我无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现在也不敢用DJI的飞控。唯一用的一次。是。起飞正常。慢飞正常。加速正常。快速转弯。正常。一急 ...

大疆的飞控在稳定性这方面还是不错的,你先按我说的检查,排除下,我lite  v2都飞过,没出现这种情况,飞pix的时候出现过,最后检查出是gps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疆的飞控在稳定性这方面还是不错的,你先按我说的检查,排除下,我lite  v2都飞过,没出现这种情况,飞 ...

我那四轴设置报警电压21.6伏,怎每次到22.8伏就自动降落?它不是返航起点降落,而是飞到那就在那里降落,这是怎么回事?就算再次起飞油门加到100也是飞不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那四轴设置报警电压21.6伏,怎每次到22.8伏就自动降落?它不是返航起点降落,而是飞到那就在那里降落, ...

lite飞控有两级电压检测,一级是led报警,二级是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te飞控有两级电压检测,一级是led报警,二级是降落,

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新手一个第一台四轴麻烦详细说下好吗?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新手一个第一台四轴麻烦详细说下好吗?万分感谢

明天去公司 给你说 现在手里没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天去公司 给你说 现在手里没飞控

好的,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