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5vbec

楼主(2018-02-25):
场外5v电源最简单的做法,7805!

一个不够用两个,两个不够再叠……!
再输出端并两个电容防止瞬间电压被拉低。

网友A:
给个电路图

网友:
2元超市车载USD转换头,搞一个

网友:
用在什么设备

网友B:
车载usb直接上不跟简单

网友C:
线性发热太大。12v输入  输出1A  这个小小的to220封装上7W的耗散功率 ,不烧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电路图

随便搭的,知道7805管脚定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载usb直接上不跟简单

见笑,方法多样。随便搭的,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发热太大。12v输入  输出1A  这个小小的to220封装上7W的耗散功率 ,不烧才怪了 ...

发热确实严重,可能描述有歧义,当时就只能这么做了。

网友:
我就这样干的,总感觉不靠谱,天上飞心里跳

网友:
用7805的估计年龄不小了

网友:
发热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