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图传数传价格是?

楼主(2018-02-26):
我认识好多厂家,他们跟我说现在的工业级无人机的图传和数传价格区别很大,图传的设备很多人喊出50KM的通信,要价达到15W左右,里边有很多的功能,但是对于无人机的话,很多的功能也是用不上,都知道,多一个功能,价钱就高,现在在市场上的图传达到50KM的,图像质量好的大家有知道的没有,或者功能不多的,价钱不要很高。能给下大概的价格不。

网友A:
1.2G模拟图传也能到50KM啊
问题是测试环境不一样 是否加密 延迟如何 数字还是模拟 体积重量 这都影响价格
还有最重要的是否使用管制频道 是否要无线电部门和军队许可

楼主:
主要是速率和环境,有的地方确实飞不到50KM,但是在可以飞到50KM的情况下,他们的画质就会出现不同,如果在速率和频帧比较高的,画质肯定好,如果说管制频道,首先你要有人买才可以做进去,频率的话,目前都是目前无人机可以公开使用的,如果需要,厂家的设备都允许修改的。体积和重量这个是必须的,但是我见过10W的产品可以和20W的PK的,所以说无人机市场的价格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G模拟图传也能到50KM啊
问题是测试环境不一样 是否加密 延迟如何 数字还是模拟 体积重量 这都影响价格

可以用1.4g

楼主:
歪了,现在讨论的是价格,不是频段的问题...这个是小问题